const 问题

楼主(2013-03-25):
i 值还是不变,但是p指向的值改变了,p和&i都是一个地址,这就奇怪了。
const int i = 0;
int * p = static_cast<int*>(&i);
*p = 10;
cout<<*p<<endl;
cout<<i<<endl;
话说类中定义const static成员,是不是只能是int类型的?
const static string str = "123"; //error
const static string str ("123"); //error

网友A:
不要纠结各种常量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用API WriteProcessMemory还能修改正运行的其它进程的内存里面的所谓常量呢

网友B:
第二个问题,似乎是static 变量需要在类外单独声明,的原因

网友C:
1、这和“常量折叠”没关系。
C++中,你写下const的时候,只是告诉编译器:我这个数据是不希望被改变的,如果不慎在代码中被更改了,请提醒我。编译器做的也就是检查这些内容而已,而不是真的将这些数据放入物理内存中的不可改写区域。
《C++ Templates》一书在讲到函数对象为什么很多时候效率要好于普通的C函数的时候,提及过编译器的这些处理细节。
2、C++标准说了,只有整型的static const成员才能直接在声明里面初始化。其他的一律放到声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