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UCC28950反馈

楼主:
您好!本人用UCC28950做的一款DC/DC,主电路图见附件,详细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320V(280V-360V)

输出:12V,100A

拓扑结构:前级移相全桥,后级倍流同步整流。驱动电路与TI开发板一样。

调试了一段时间,现在的问题是:

1、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下降;

2、外加的谐振电感磁芯饱和,发热严重。我试过的磁芯有:很大的铁硅铝磁环和EE42和EI40的铁氧体磁芯。

3、空载时虽然输出正确,但各点波形都很乱,变压器会发出声音,加到10%负载后声音消失。

以下是20%负载时一些主要波形,依次为:超前臂DS和GS,滞后臂DS和GS,变压器两端波形,同步整流管两端波形,滤波电感两端波形,EAM波形,CS波形。

网友A(2013-03-25):
1、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下降;

要看变压器波形的占空比,已经最大占空比了

2、外加的谐振电感磁芯饱和,发热严重。我试过的磁芯有:很大的铁硅铝磁环和EE42和EI40的铁氧体磁芯。

100khz开关频率吧,磁芯的选择很重要,铁硅铝好像不行的,铁氧体有可以的,还有其它性能更好的材料

3、空载时虽然输出正确,但各点波形都很乱,变压器会发出声音,加到10%负载后声音消失。

空载不稳定,所以变压器在叫唤很正常

其它的就不多说了  只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下降;

要看变压器波形的占空比,20%已经最大占空比了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您的意思是我现在采集的这个波形里的占空比已经达到最大值了对吧?这里占空比应该是接近0.5了吧。那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写错了
多了个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写错了
多了个20%

占空比问题是不是我变压器匝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