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传感器电流消耗问题

楼主(2013-03-25):
两线制压力传感器为电流4-20ma输出,24v供电,请问在24V 电源上消耗多大电流? 最大不是20ma吧?

网友A:
最大就是20mA,这个道理,你很难懂得!
当然,不懂,这不怪你,因为没人叫你。
过去这个电路的发明者,肯定懂,但后人,只会照着做,用县城的IC,真能明白的应该很少有人。

楼主:
谢谢windh1 ,如果我的电源最大输出20ma,24V,它也能输出20mA了 ,真不懂 呵呵.第一次用.想接个电阻转成电压.

江湖险恶 切勿轻信 更不要以身相许

网友B:
就这样的条件, 是没有结论的. 还得看内部电路.
有可能远远超过 20mA, 也可能内部使用了 DCDC, 低于 10mA 也完全可能的

网友C:
4~20mA传感器一般用在工业环境或者危险现场,而且需要用安全栅或者隔离栅来确保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的隔离。所谓隔离,最基本的要求是流经传感器的电流足够小,传感器自身不致于产生火花(本质安全),引起爆炸。这个电流要小于100mA,就是说,不管你24V供电电源多大功率,经过安全栅之后,传感器最大电流也是100mA以下。我选的进口隔离栅,最大输出电流90mA,没找到比这个电流还大的。

这种4~20mA回路供电的传感器,最大的电流就是20mA,对应传感器最大量程;最小电流4mA,对应最小量程。中间一般认为是线性的,否则就要分段刻度。如果接一个250欧电阻,它的输出就是1~5V。即,传感器没有负载时,电阻两端最低电压也是1V。

正解

网友D:
最大电流就是20mA,但是要注意产品铭牌上带负载的说明,接了超负载的电阻,系统就不会正常工作了。这个和电源关系不是太大,因为现在各类DC电源随便买,容量都蛮大,带个4~20mA二线制变送器绰绰有余的说。。。

网友E:
这个完全说不好的   输出电流与耗电流没关系啊  因为内部电路也在工作  还有内部电路接到地了啊  电流直接流入到地了啊

网友E:
建议你供电的同时串联一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