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霍尔信号问题

楼主(2013-03-25):
霍尔信号怎么会出现红圈中的情况,程序中该怎么获得正确的相位呢??各位高手进来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 这是个很讨厌的杂波. 可算是电机的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是个很讨厌的杂波. 可算是电机的质量问题了.

这是电机转子跳动造成的,程序中怎么解决呢?

网友B:
霍尔的引脚上加个电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的引脚上加个电容试一试

不行,滤波都已经做了…这个只能在程序中解决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LZ看看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吗?

网友B(2014-02-16):
楼上的和楼主,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4-03-25):
时间滤波把跳变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