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信nrf24l01的寄存器

楼主(2013-03-25):
最近在弄NRF24L01无线收发芯片,发射机接收机的程序都写好了,但接受机就是接受不到数据,通过查看接收机的STATUS寄存器,发现RX_DR位没有变为1,也就是没有接收到有效数据,但查看CD寄存器,最后一位置1了,也就是载波检测成功了,但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测灵敏度和发射功率,射频不能过猜,猜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灵敏度和发射功率,射频不能过猜,猜不出来的。

灵敏度?是数据传输率吗?设置的是1~2Mbps 发射功率是最高了

网友A:
请先Google一下吧,这样做射频是做不出来的,射频不像单片机,不是0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