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3-03-25):
请教svpwm相电压波形是正弦波,还是叠加了3次谐波的波形?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叠加了3次谐波的波形

楼主:
那为啥svpwm的输入Ualpha,Ubelta是正弦电压,而svpwm的输出Ua,Ub,Uc是叠加了3次谐波的值呢?我个人觉得,Ua,Ub,Uc是标准的正弦电压,而芯片的比较寄存器的值是马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