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头文件

楼主(2013-03-25):
(无正文)

网友A:
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你参考什么例程就用什么头文件吧。

网友B:
这样调用更方便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用起来比较方便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调用更方便一些的;

:lol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调用更方便一些的;

谢谢了

网友C:
用哪个调用哪个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D:
其实用什么都一样的,只要用熟悉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