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CL8038的10脚电容对输出频率的影响即8脚连接的电位的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25):
ICL8038单片函数发生器有两种工作方式,即输出函数信号的频率调节电压可以由内部供给,也可以由外部供给。貌似只有当Pin7和Pin8短接的时候才是适用f=0.33/rc的,而用Pin8可调电压来控制频率的官方原理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