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89341语音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3-25):
最近在用一个PIC和音乐芯片AP89341做一个小项目,遇到了点问题:PIC和AP89341是串行方式触发的,PIC那边有一个信号,用信号的高低来切换两段语音提示,目前的问题是,当需要切换时,语音不能立刻切换,要放完整段后才可以。请做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下小弟,十分感激

网友A:
可不可以试试切换的时候先让AP89341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试试切换的时候先让AP89341复位呢……

不知道怎么复位的,有什么命令可以打断和复位就行

网友B:
打电话给供应商咨询,这个他们最清楚.
如果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建议更换

楼主:
已经搞定,在切换时加掉电复位命令,不切换不加就OK了,结贴

楼主:
结贴要一天时间,等明天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