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²C与12232的问题

楼主(2013-03-25):
各位大虾,小弟初学单片机,想问问I²C与12232的几个问题,先谢啦
1.I²C与12232通信有应答信号吗??就是pic给12232写入11111000之后,12232会给pic应答信号吗??
2.SSPADD寄存器应该写入多少?
3.pic16f877a是68系列还是80系列的??
4.假如发送数据0x58,是直接把0x58给SSPBUF发送吗??还是先发0x50,再发0x80???

网友A:
1、只要双方都是严格遵守IIC协议的话,那么接受方应该给发送方一个应答。
2、寄存器写入多少数值应该由你自己确定
3、PIC16F877A属于16系列,你的68或者80系列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4、请查阅数据手册和IIC协议

网友B:
楼主还在51的世界里混呢。。

网友C:
多看多听多问,叶斑竹解释的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51的世界里混呢。。

仁兄见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之间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要双方都是严格遵守IIC协议的话,那么接受方应该给发送方一个应答。
2、寄存器写入多少数值应该由你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