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系统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大家好:
    用了CYPRESS芯片68013A做工程快一年多了,但是最近换了台PC以后,PC装得是WIN7的系统,发现USB发送数据,发到一定程序会出现USB出错,虽然函数调用返回值正确,但是板子并没有收到数据,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XP下未发现该问题。用的驱动版本是3.4.7的。WIN7是64位系统。。。用的是SLAVE FIFO模式的。。

网友A:
是否是AMD的电脑?
好像AMD 的平台的USB host的最大transfer size是256KB, 您可以试一试将68013A的buffer设置成1024x4模式测试一下.

最好在INTEL的平台也测试一下,INTEL 的平台的USB host的最大transfer size是4096KB,好像INTEL的平台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