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如何布局,有技巧么?求指点!

楼主(2013-03-26):
导入元件后,各个模块乱七八糟的排在一起,如何在板上合理布局啊?

网友A:
1,按功能分类
2,按信号流放置
3,按高低压,做区分
4,按数字模拟做区分

楼主:
  不能领悟啊 求说的详细些!

楼主:
做这些布局是手工完成么还是系统可以自动完成?高人指点!

网友B:
先按原理图 电路功能分块 把这块电路的器件放一起,
然后综合考虑各个模块电路大概放板子的什么部位, 强电\电机\继电器等放 板边; 模电 数电 电源 分开;结构规定的模块考虑位置 等等  这部分自己体会
再 根据电流走向,排列各个模块的器件,使飞线最短
最后,微调 然后布线

网友C:
就是来个视屏连接,会更好

网友D:
这个东西很难说的清楚的哦,自己布多了就晓得了

楼主:
感谢指点  小弟会慢慢领悟

网友E:
自己慢慢整理呗布局就是要有耐心。先按7楼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