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文件系统,遍历文件,显示和操作问题

楼主(2013-03-26):
现在做个东西,ARM平台,用SD卡存储一些数据文件,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想法是将SD卡里面保存的数据文件遍历一遍,然后在LCD屏上显示文件名,通过按键操作选择文件打开编辑。以前没弄过这块东西,请问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具体实现的思路是怎么样的,用到那些技巧呢??谢谢!!

网友A:
熟悉fatFs文件系统接口,液晶驱动,按键驱动
读fatFs文件目录->显示文件名->等待按键输入->根据键值操作

网友B:
附件中的文档详细描述了如何实现你要的所有功能,只要你熟练c语言
在现成的硬件平台上,2周就可以搞定你要的东西。

可以考虑arm9芯片ASAP1826T,如果感兴趣,去找jackie.luo@ferry-sem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