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推荐485芯片

楼主(2013-03-26):
煤矿设备,485通信,485芯片总是容易坏,我们老大说是静电打坏的,换了几个牌子几个型号了,SP、TI、MAX等都试过了,都还是有坏的,感觉有点无解,有什么好的485芯片求推荐,先谢谢了。

网友A:
推荐看一下金升阳的产品——内置电源的嵌入式隔离RS485收发器,内置了ESD防护,具体可以咨询金升阳销售工程师,sales101@mornsun.cn

TD301D485H/TD501D485H ,是集成电源隔离,电气隔离,RS485接口和总线保护器件于一体的RS485接口隔离模块;使需要采用一片电源隔离模块、3 路光耦及RS-485 收发器等器件才能实现带隔离的RS-485 电路中,现在只需要采用一个RS485隔离模块就可以实现。方便嵌入用户设备,使用该集成模块可以提高系统稳定性、简化电路设计;

产品特点
两端隔离(输入、输出相互隔离)
集成度高(集电源隔离,电气隔离,RS485接口于一体)
静态输入电流≤30mA
总线保护
EMI  EN55022, CLASS B (外接电路)
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40℃~+85℃)
高隔离电压(2.5KVDC/60s)
最大传输速率高达115200bps
同一网络可支持连接32个节点
ESD防护  IEC/EN 61000-4-2  level 2 Contact ±4KV
小体积尺寸  19.9*16.9*7.05 (单位:mm)

新闻链接:http://www.mornsun.cn/cn/html/2012-05-16/40_291.html
产品手册: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o3.aspx?typeID=64
手册分享: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TD_D485H_CN.pdf

网友B:
485芯片的共模允许电压都不高,如果设计不合理的话,是很容易坏的。
加隔离,加屏蔽接地线看看是否会改善。具体的485设计,论坛中有好多专家有专门开贴的,你搜一下。

网友C:
关键是要在外围做抗EMC的保护电路,想靠芯片来抗住,还是别想了,干扰的能量是巨大的。

网友D:
干扰的能量是巨大的。

网友E:
采取保护措施,我一般在AB上各串联一个200mA的PTC,并且在AB之间并接一个过压保护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不胜感激!

版主与各位给的资料都看了看,看来是防护没有做足啊。

版主给的资料这些器件参数靠谱不?我不用你的器件直接用你的EMC推荐电路参数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F:
你可以试试SP485EEN,你的经历,我以前也碰到过,惨痛,后来换成SP485EEN,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不胜感激!

版主与各位给的资料都看了看,看来是防护没有做足啊。

我司技术手册上的EMC推荐电路是配合我司485隔离收发器产品以满足工业EMC4级要求,不承诺在其它应用中也可以满足相应设计要求。

所以该电路参数只能作为你设计的参考,具体的EMC防护设计及测试需要你自己完成,另外,EMC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实际器件布局与布线。

附上我司的485隔离收发器的应用笔记,供设计参考

网友H:
RS-485接收器差分输入端对“地”的共模电压允许-7~+12V,超过此范围的过压瞬变就可能损坏器件,引起过压瞬变的来源通常是雷电、静电放电、电源系统开关干扰等。
RS485芯片上集成TVS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消除静电(不少厂商的规格书上已有详细介绍),而无法防雷击浪涌。 感应雷在RS-485传输线上引起的瞬变干扰,其能量更可在瞬间烧毁联结传输线上的全部器件!

网友I:
雷电不会太频繁的吧,看看是否具有静电累积现象,外屏蔽是必要的

网友H:
B3D090L-C三端气体防**具有反应速度快,寄生电容小(<1pF),浪涌耐量大(>5000A@8/20uS)等特性,特别适合用于RS485接口的初级防护。建议是使用GDT+TVS分级防护为基础,构建初级和次级的两级防雷电路,可以实现对RS485接口的整体防雷击和过压保护。

网友J: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可以试试RSM485C

网友B:
金升阳做产品还是挺用心的,连EMC4级的推荐电路参数都给出了,不错。

楼主:
金升阳,你们的485隔离芯片不会很贵吧,如果价格合理的话,可以拿来试试。
其实我们也用了不少你们的电源模块,485这款还没用过,你们的电源比别人的要贵哦。

网友K:
:o好强的静电~~加点防护还不行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不胜感激!

版主与各位给的资料都看了看,看来是防护没有做足啊。

好大的MORNSUN

网友L:
版主很强大啊

网友M(2014-03-21):
加上我qq1583474047 矿用通信这一块我们有对应的成熟方案

网友N:
推荐金升阳产品

网友N:
有论坛支持的

网友O(2015-07-22):
我用过金升阳的那个模块,但是结果很不理想,和我的设备通信不上

网友P(2016-04-06):
你可以选用周立功的 485 收发器,我们是国内做得最早的,环境很恶劣的 都用我们的,基本没有坏的,金升阳电源做的比较好,但是485肯定是没有我们稳定的,你可以申请下样品对比下看看,我的电话 13812697715

网友Q:
推荐金升阳的产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