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加密芯片ATSHA204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3-03-26):
最近在用MEGA88PA做一个产品,因担心辛苦开发出来的程序容易被**,想加一个保密芯片ATSHA204,因初次开发,特求ATSHA204的开发程序,有用过的请分享下或者介绍介绍经验,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方式,帮你顶下

网友B:
没用的,你加啥密人家照样搞定,只要人家愿意花点小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你加啥密人家照样搞定,只要人家愿意花点小钱

那么好解啊

网友C(2013-04-25):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建议单独发帖问问题啊  这样子问的话  一般看不到的

网友D:
ATSHA204的加密等级还是很高的,如果你用Mega8应该很好做,找你的代理商给你提供驱动库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ATMEL 加密交流 Q 648518263

网友F(2013-07-20):
大神们,这个atsha204有驱动没,跪求驱动!

网友:
用STM32F就增加**的难度了

网友G(2013-12-06):
加密芯片原厂    交流Q 357363838

网友H(2014-03-06):
双龙电子  有加密ic技术支持, 可以咨询   www.sl.com.cn

网友I(2014-08-27):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我们做的波形都对了,就是通信不了,毫无反应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J:
ATSHA204这边现在做很多的,现在最新的会更改为ATSHA204A (SOP8,DFN,SOT23),可全部技术支持到位,提供各软件包以及讲解加密应用的原理流程。
目前ATSHA204的加密性能还是较好的,暂时市场还未被**过。
一级代理商,广东地区 QQ:1085487223

网友K(2014-09-30):
有谁用过AT88S01IC加密的?

网友L(2014-11-04):
这块找我,我是ATMEL深圳代理商,目前已经出货量很大价格也好,可以直接提供库文件给您,联系方式:QQ1427398763

网友H:
现在SHA204A 全面代替SHA204   双龙有对应的编程器和样片

网友M(2015-02-13):
我们是代理,且提供技术支持,驱动,  烧录器,样片 139-2654-0950 郑先生

网友N:
ATASH204有这么容易**么?不要想的这么简单---- 204加密认证芯片,很多客户用,如果对数据加密可用ATAES132,谁需要api库可以找我?

网友O(2015-07-25):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你用的是SHA204还是新版的SHA204A?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有谁用过AT88S01IC加密的?

一般现在都不推AT88SC0104了,主推SHA204A,你是遇到AT88SC0104的问题?

网友P(2015-09-28):
ALPU系列芯片解密一直被认为是业界无法突破的技术难题。ALPU系列芯片是一款系统防复制内部加密芯片,广泛应用于手机驱动芯片、机顶盒, 游戏机, 学习机,DVR,PMP,DVD,DMB,GPS等数码产品的CPU/MCU加密领域。
韩国NEOWINE是一家研发和销售防复制加密芯片的公司,2004年开始研发加密芯片,到至今2015年,11年只专注于加密芯片,是一家非常专业的加密企业。NEOWINE所提供的低价位,但同时拥有强大加密功能的ALPU系列芯片是这家公司的主力产品。
    ALPU系列芯片提供的是软件和硬件组合的加密方案,软件是给客户提供加密库嵌入到客户MCU内,硬件是加密芯片内部固化的加密算法,工作原理为两者间进行密文数据交换系统认证,从而防止器件内的软件代码被恶意拷贝,这是ASIC方式制造的,就是说硬件方式的加密芯片,所以加密性很强.目前用的加密芯片是EEPROM方式的,这种芯片的空间上要放进需要的软件密码的。不过,EEPROM方式的芯片是能打开并且可以看到里面的设置,所以很容易复制。
    ASIC硬件方式是不太容易复制芯片,半导体整个的一面一面分析的话才知道里面的数据。不过,这样的事情很难实行而且费用昂贵,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复制到这样加密芯片。
这个加密的原理是软件+硬件,软件和硬件传输交换密文数据认证成功才能通过检测,防止的是直接从存储器中直接copy出binary code,并进行简单抄板就能复制出原产品来。如果有解密高手能反汇编二进制文件,找到程序中调用加密的库的代码的入口,并绕过去,当然加密就被失效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可能而已,现实中完成这样的事情需要极高的技术手段和极多的时间,所以可以认为是约等于零的小概率事件。
【ALPU加密芯片特点及优势】
1.符合I2C总线标准,最快速率大400Kbps
2.硬件的唯一性,因为从wafer开始就为每家客户定制唯一ID序列号来区别。
3.硬件与软件结合,原厂根据客户系统运行平台特点针对性为客户写LIB,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运行平台,不用的CPU,LIB各不相同,这就大大增强了安全性能。
4.空**,只显示生产所在年和生产所在周
5.由原厂提供唯一ID序列号的IC 和针对性唯一的LIB加密库,客户无需花钱买烧录器自己写自己烧,省时省力又省钱,并减少客户的工作量
6. 应用AES 128加密技术
7.内置32 bit OTP功能,帮助客户管理出货数量及窜货的问题。

具体型号有:ALPU-MP, ALPU-C
ALPU的产品是客制化产品,每个客户指定使用一个序列号,签定合同,卖给一个客户的绝对不会卖给别家公司.这就在软件和硬件上绝对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用的是哪个库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能分享下吗,最近在做。

网友R(2015-12-11):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ATSHA204,驱动都调试通过了,不过加密过程还有些不明白,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用的啊 ...

您好!我最近也在弄这个芯片,但好多地方弄不明白!请问您能不能指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ICCAVR?还是别的?能不能提供个例程给我看看啊!万分感谢

网友H:
SHA204A  开发工具

网友S(2016-09-16):
引用 网友N:
ATASH204有这么容易**么?不要想的这么简单---- 204加密认证芯片,很多客户用,如果对数据加密可用ATAES13 ...

能不能分享一下atsha204a的例程或者是库

网友S:
能分享下例程或者是库吗,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T(2017-11-01):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例程,或者开发库吗?

网友U(2019-05-28):
推荐看下,瑞纳捷的RJGT102 或者401系列,我司有再用,对汽车电子产权保护还是不错的,与204pin对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