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打开没有反应

楼主(2013-03-26):
请问各位大侠CCS3.3打开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点开之后可以看到那个装载界面就退出了

网友A:
光这点信息没法判断,先重装一下吧

楼主:
装了很多个CCS3.3了,都一样啊,其他电脑上能打开,我的不行。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4.2的呢?求个地址

网友B:
重装这个软件试一试     看看问题有木有解决   呵呵

楼主:
转了很多遍了

网友C:
这软件可能没有装好

网友D:
**了?现在在用5版本了

网友E:
先把操作系统搞定,最好安装XP操作下安装CCS33。

楼主:
就是XP的系统啊

网友F:
重装吧 卸干净 我也和你一样 装了打不开 重装了10遍搞定了

网友G:
嗯,这种CCS/VDSP之类的跟ICE连接总是问题多多

网友H:
卸载之后,重启电脑,然后在安装的。

网友I(2015-09-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找了好几天 重新卸载 安装了好几次,刚才解决了
就是修改一下兼容性。
1.如果是win7,安装完CCS3.3之后,右键点击CCS3.3的属性,选择“兼容性”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再选择“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然后关闭CCS3.3,再运行CCS就应该可以了.
2.如果是xp,安装完CCS3.3之后,右键点击CCS3.3的属性,选择“兼容性”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再选择“Windows 2000 ,再运行CCS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J:
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J:
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