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无法识别芯片的类型,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6):
j-link 无法识别芯片的类型(但是能找到j-link这个硬件),芯片是一种ARM9内核,非常常见,不能识别是不是能判断芯片坏了呢?

网友A:
j-link不支持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也得看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的

网友C:
有时候或许是焊接的问题呢?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D:
换个驱动试一试

网友E: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检查设计本身,JTAG/SWD、电源、时钟、复位之类的原理性设计是否准确无误。

网友F:
不能这样简单的认为这样的

网友F:
先看看电路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F:
测试一下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F:
我的电脑最近的usb口总是出现不识别的现象的

网友C:
USB出现不识别的现象有些是格式问题,有些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G:
如果能认出jlink基本说明是芯片问题了

楼主(2013-06-10):
不好意思啊,供电问题,看来做技术的一定要仔细认真啊,否则一个小小的疏漏导致浪费很多的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