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此二极管为何反向安装正极接地?

楼主(2013-03-26):
这个是续流二极管,2576二脚输出电压时,电感左正右负,二脚关断时,电感左负右正,此时二极管起续流作用,我的问题是,二极管的电流是从何而来的?二极管的正极是和电容负极相连的,此时电感左负右正,续流二极管是如何补充电流的呢?二极管身上的电流是从何而来的?莫非电感右端的电流能穿过电容再到达二极管的正极?这显然不可能,那么续流二极管它自身的电流是从哪里来的,请指教,在二脚关断期间,可以将电感看做是左负右正的电源,那么电流是如何穿过电容C2到达二极管正极的,求解

网友A:
这个是BUCK的续流二极管,楼主可以看看buck电路的基本原理

网友B:
2楼正解,C2,C3都是滤波电容,电源去耦合用的。LM2576,电感,二极管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BUCK电路,+5V出来是要接负载的,电流是通过负载回路流过二极管的

网友C:
外面还有负载啊,电感,负载,二极管形成回路

楼主:
此二极管正极是接地的,就是说它的正极始终是处于0V电压的,就算有负载连接,电流这了这里也会拉成0伏啊,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都要零点几伏,0伏电压怎么可能通过二极管加在电感左端呢?求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二极管正极是接地的,就是说它的正极始终是处于0V电压的,就算有负载连接,电流这了这里也会拉成0伏啊, ...

按你自己在LZ位说的,开关关闭,把电感换个电池的符号上去,自己再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二极管正极是接地的,就是说它的正极始终是处于0V电压的,就算有负载连接,电流这了这里也会拉成0伏啊, ...

电感左边极性是负的,也就是说,电感左边是0V电位,可以看成是地,那么二极管正极此时就是比0高的电位,所以他就导通了。

网友F: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勇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按你自己在LZ位说的,开关关闭,把电感换个电池的符号上去,自己再分析
...

实在高,:)

网友F:
打破沙锅、纹到底……精神可佳!……嘿嘿

网友H:
建议楼主先扎实一下基础

网友I:
楼主可以看一下BUCK电路原理就知道了。
当内部MOSFET关断的时候,电感为了保证电流不变,电压极性会变反,因此电感电流通过负载到二极管,再回到电感的负极。

网友J:
这是最基本的Buck型DC-DC拓扑结构啊。。。电路图画的好烂

网友K(2013-07-17):
二极管是续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