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保险丝电阻

楼主(2013-03-26):
现有一个 输出为5V/1A的适配器 输入保险管要用保险丝电阻来代替不知道参数如何来确定如:功率 阻值

网友A:
电阻当保险不靠谱 熔断时间,压降 都是问题
话说自恢复保险5V1A 也很便宜啊

楼主:
小功率,看到好多这么干,大一点的就没有谁这么干的
不是单纯的电阻 是保险丝电阻

看来你是没有拆过无良商家的电动车充电器,号称100W的充电器,居然没有保险丝,一段走线代替了

网友B:
一般1W4.7R左右,可熔阻燃线绕电阻即可有效起到保险丝作用

网友C:
一般是选用绕线电阻,主要是要考虑在正弦波峰值通电的时候,瞬间的冲击电流不能把电阻打坏,又要考虑电路发生故障的时候能够迅速可靠的熔断

楼主:
大多选择的在10R左右

网友D(2014-05-06):
引用 网友B:
一般1W4.7R左右,可熔阻燃线绕电阻即可有效起到保险丝作用

你好 如果产品打算过UL认证的话  这么用可以不?如果可以这个绕线电阻 是否需要UL认证过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如果产品打算过UL认证的话  这么用可以不?如果可以这个绕线电阻 是否需要UL认证过的?谢谢 ...

已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