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

楼主(2013-03-26):
谁能帮忙设计下  12V转到3.3V   电流只需要180MA左右就行了  应该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A:
DC2DC大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2DC大把的芯片……

我看到个MP2359 输出电压3.3V  但是电流时2A的  不是我要的电流 我能不能输出后接个电阻 限流下 行不行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个MP2359 输出电压3.3V  但是电流时2A的  不是我要的电流 我能不能输出后接个电阻 限流下 行不行的 ...

不需要限流电阻的
2A是他的输出最大能力,
你用多少,他供多少的.

网友B:
当然如果3.3V压降允许,可以串个电阻的 OR最合适,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限流电阻的
2A是他的输出最大能力,
你用多少,他供多少的.

是这样的啊   多谢帮忙解决问题啊

网友C:
如果追求效率,那么应该用开关电源芯片,无所谓的话,用线性稳压芯片,固定输出可调输出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