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堵转电路?

楼主(2013-03-26):
电机堵转电路 是不是就是在电机堵转时,回路电流很大,我串接一个电阻,采集电阻两端电压,超过正常值,就切断电机电源,是这样吗?   能用这样一个电路替代行程开关,来关闭电机吗?就是当我电机拉一个物体,拉到头了,拉不动了,,堵转了,我就可以切断电机电源了,可以吗,,限位开关省了,,

网友A:
玩玩可以,设计产品不妥.要是半道上遇障碍堵转了,也关电机吗?省下一个开关钱,搅浑一个正常设计思路,瘦主意不可取.哈哈

网友B:
不管你还用什么,行程开关绝对不能省

楼主:
真是这样吗

网友C:
多方保护才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D:
同意5楼说的!

网友E:
这可不能叫“堵转电路”应该叫“堵转保护电路”。堵转保护电路不能替代行程开关,电机堵转的瞬间电流很大,对系统是明显的冲击,长期如此,系统的可靠性好不了,而且更谈不上绿色环保,白白浪费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