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连接速度请教

楼主(2013-03-26):
做了块板子用GPRS连接来发送GPS坐标,板子已经弄好了,初次调试也成功过了。但是现在碰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的GPRS连接连倒是能连上,就是要连十几分钟(十五---十七分钟),在已连上的情况下我若复位或重新启动服务器,同样还是要十几分钟才连得上,而且连上也不是很稳定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MCU是STM F103c8
通讯模块是:SIM 300Z

网友A:
在建立连接的时候,确实要花一点时间,但是连接一旦建立成功,就不会再影响速度了吧?
我只是猜测,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建立连接后  如果信号不好  或者数据量比较多  还是会速度降低的  这个必须要测试  优化

网友B:
协议一定要简单  可靠  这样麻烦可能比较少一点

网友C:
正常不会超过一分钟的,调试看看就知道了,单独测试GPRS的连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