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驱动芯片一拖多 求助

楼主(2013-03-26):
一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我用两个步进电机并联 接上去,,我试验了一下,,两个电机都转,,能这样用吗?
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只要不怕芯片烫杀脱就用,哈哈,小马拉大车,没人这么用.

楼主:
T叔,我这样用 ,电流是减小的,,空载时,,,

网友A:
量一下电压,估计电流减小是驱动板抗不住,电压跌脱造成.

网友B:
听T叔的话,没错的,乖~

网友C:
功率不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