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 为什么3528灯总是死灯

楼主(2013-03-26):
大家帮我看一下 为什么3528灯总是死灯,我们现在是直接SMT,不知道如果加除湿工艺(烘箱70℃ 12H)再过回流焊会不会起作用?现在多的是30个LED  3*10,12VDC供电,电阻用的是120Ω /1/4w,电流大概22ma,板材CEM-1。现在发现,电路中经常有一组或两组不亮,发现有的是灯彻底开路,还有的灯用力按着 整组不亮的又亮了~~BOSS建议我们在12V进电处加12V稳压二极管,我觉得 开关电源的12V都是很稳定的,而且都是宽电压输入,应该不会太大波动。而且有的时候这组修好了,再测电,另外一组又开始闪,然后又坏掉。真郁闷~~

楼主:
怎么这个论坛这么冷淡啊 哈哈

楼主:
这是怎么了

网友A:
限流电阻有点小,不排除器件质量差异

网友B:
电阻是有点小哈。不知道电路如何,是不是一堆LED并联呢,开通电压小的害得其他都不亮了;制程影响不确定的话,手焊一些对比看看

网友C:
估计是锡膏买的是高温锡膏,焊接稳定过低,所以虚焊,需要压一某个LED才亮,因为是串接模式,其中一个虚焊,整串就不亮了。高温锡膏下为了保证焊接质量,需要比较高的焊接温度曲线,结果会造成LED死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