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看下这个H桥驱动电机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3-03-26):
最近弄了一个H桥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参考的二姨家里以为网友传的电路图。用的IR2104做驱动芯片,电机可以正常的正反转运行,但是我在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看到的波形不对,我测试的是图中H桥输出接电机的两个点(图中AB两点)。按理说用PWM控制输出的时候应该上臂导通管对应点的电压一段高一段低,下臂导通管对应的点一直为低,可是实际测到的波形很奇怪,我在想是不是当我PWM低电平的时候,这个电路是四个MOS管全关断,通过两侧一上一下的续流二极管向电源充电续流的原因导致的,使得该低电平的时候电平拉高?新手很迷茫。。。求高手知道,小鸟先行谢过~
PS:(1)示波器表笔调的x10,示波器上显示的1V电压对应实际的10V
        (2)图中H桥上端Rc_1电阻等是做电流采样的

楼主:
第一次遇到发帖完全木有人鸟的尴尬。。。。。

网友A(2013-08-10):
引用 楼主:
自己顶顶。。。

我之前出现过一次该是高电平的被拉低了,最后发现时自举电容用小了,后来用了105就好了,我挺好奇你这个问题找到了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a

网友B(2013-11-15):
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

为什么波形不是方波呢,是不是在上臂关断的时候,下臂也关断了,导致续流二极管导通感生电压拉高了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出现过一次该是高电平的被拉低了,最后发现时自举电容用小了,后来用了105就好了,我挺好奇你这个 ...

我也还没找到。。。后来就放哪了。。。一直没时间弄,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上臂关断的时候,下臂也关断了,导致续流二极管导通感生电压拉高了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