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M3反汇编及防止反汇编技术

楼主(2013-03-26):
前几天在网上搜到一个可以根据HEX文件进行反汇编并可以修改汇编代码的QQ,说7000就可以完成HEX反汇编成汇编代码。
100K 左右的程序量,反汇编成汇编程序,费用7K。

单片机汇编代码修改 2013-3-18 16:44:13
反汇编后,跟我们自己写的汇编程序差不多的,只要看得懂汇编程序,就可以完全分析程序,包括添加程序,修改程序,在线仿真等

大家说这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好方法来防止反汇编呢?

网友A:
7k...自己下载个ida反汇编不就完事了。。。。 7k都可以买个正版的ida软件了

网友B:
呵呵,只是反汇编成本很低,IDA就能搞定,不过分析的话,就没这么便宜了。
STM32的**成本也就6W左右,确实要好好注意保护的
另外,一定程度防范部分反汇编软件是有可能的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防止反汇编的编程技巧。

网友C:
呵呵    作为公司来讲  反汇编很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   开源有理   呵呵

网友C:
站在不同的角度   思考的问题不一样   呵呵

网友D:
这个反汇编一般都比较难懂

网友E:
一直都觉得反汇编很难

网友F(2013-07-21):
只是反汇编而已,反M0和M3的工具很多的,不一定要用IDA,RISC架构的汇编代码由于字节对齐,反汇编的话相对简单,但是分析起来比较难,CISC架构的MCU反汇编难一点,但是分析起来比较简单,本人完整分析过一个32K的51和一个32K的M0,基本上都只用了一个半月左右,这些东西只要做过一次,就不会觉得很难。我觉得要防止别人在短时间内弄清楚你的东西,第一最好用比较冷门的MCU,为了防止别人读出你的bin文件,第二假设别人读出来了你的bin文件,到了这一步,就看别人想不想分析你的bin文件了,如果不想,你还可以有点作为,比如软件加密,很多MCU都有自己的唯一ID,用这个东西去检查的时候,要在程序里多用几次,不要用调用函数的形式,这样太容易被发现了,如果别人要分析你的代码,估计很难阻止了,但是可以让他分析的时间长一点,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的代码的结构了,如果你的源C代码非常模块化,那就刚好便宜了别人,到处都是CALL   BL之类的指令,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在程序里制造假象,误导分析的人,比如说,从你的程序的常量中随便取一个字节,然后在程序里面多次去判断这个字节可以改变程序的流程。
以上都是本人愚见,如果对MCU级别的反汇编的有兴趣的可以一起交流讨论,企鹅号:2@9@2@9@8@8@3@6@6@5

网友G:
防止反汇编, 确实有点困难.
有个办法, 可以把关键的一段代码加密, 解密后放到 RAM 里执行, 可以完全避免被反汇编, 不过实现它很繁琐哦

网友H(2015-12-20):
引用 网友F:
只是反汇编而已,反M0和M3的工具很多的,不一定要用IDA,RISC架构的汇编代码由于字节对齐,反汇编的话相对 ...

标记一下

网友I(2016-11-03):
ARM的代码放在RAM中跑能否防止反汇编没试过,TI的DSP重要代码放在RAM中运行,我辛苦研究过几个老外产品的DSP反编,放到RAM中跑的程序也能反出来。

网友J(2022-11-16):
ida是可以反汇编,但需要建立工程文件,保证编译无错,编译出来的文件与原文件完全一样,还是需要手工改很多地方的,5225016q

网友K:
反汇编容易,但是分析起来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