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2131开发板周立功

楼主(2013-03-26):
这是我用2132的开发板弄的用key6控制led1,结果按key6没有反应,而把KEY6= (1<<21);中的21改成16用key1控制led1是可以的,当用key6控制时,我用电压表测量0.21端口了,当按键按下的时候是低电平松开后是高电平,电路没问题,用的是仿得周立功的开发板

楼主:
求大家指教啊

网友A:
P0.21有使能为GPIO吗?有配置为输入吗?

硬件上连线和软件上是对应的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lpc管脚和pack小板没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