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自动布线会改变原先的手工布线怎么办?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3-03-26):
  在布线时,先进性手工布重要的线,然后自动布线时把原先手工布的线改变了怎么办?如何才能不改变?

楼主:
求指点 急!!!

网友A:
想请教一下,现在真有人用自动布线做产品吗?

网友B:
都采用手工布线,除非你画的板子要求不高。。。
建议最好不用自动布线。

网友C:
自动布线不是有很多选项吗?可以选网络,元件,或区域布线!
不过我支持5楼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D:
先把手工布的线 锁定,然后再自动布线。

楼主:
谢谢 高人指点

网友E:
那就全部手工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