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个问题

楼主(2013-03-26):
GND指的是地端,和电源负极有什么区别?不可能真正接地的吧?这个小问题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A:
re LZ:

“GND”指“地”,那是沿用了通常以大地作为电势零点的习惯。电路里的“地”(GND)一般是指电位参考点,也可理解为局部零电位。电路中的“地”是否该接大地,这需要看具体要求,并非必须与大地连接。

一般将大块的导体(通常作为电流的回路汇集点)视为系统的电位参考点,这主要是基于电路拓扑结构和电磁特性的考虑,而电池负极通常具备此特性,故首选为系统“地”。

网友B:
GND只是个参考  电源负也是个参考

网友C:
电池负极是电源的一个接线点,和“地”这个参考点之间有本质差别。另外提醒楼主,用GND连接在一起的各点,也不是完全相等的。

网友D:
楼上几位大虾解释得很详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 LZ:

“GND”指“地”,那是沿用了通常以大地作为电势零点的习惯。电路里的“地”(GND)一般是指电位 ...

那焊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和电源负极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负极是电源的一个接线点,和“地”这个参考点之间有本质差别。另外提醒楼主,用GND连接在一起的各点, ...

那焊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和电源负极焊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焊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和电源负极焊在一起?

若干年以后,等你处理小信号和射频信号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初学阶段,只能提醒你不要简单理解为“连接”,但是低频时候,只要没有大电流负载,你认为是连接也可以,但是“单点接地”的原则必须记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焊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和电源负极焊在一起?

不一定要焊在一起,但尽量“短”且“粗”些。

这里给一个《仿生学》意义下的类比,那就是“树”。观察一下,树是怎么长的,它的杆、支和叶是如何分布的,它们的长短粗细如何。

网友E: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