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这样布局好吗?新人请教,谢谢!

楼主(2013-03-26):
就是个5V转3.3V的电路

这种布局是出于U1散热的考虑,这样可以避免把电解电容的电解质烤干
刚学习画PCB,不知道这样布法好不好,因为这会显得一边重一边轻,不平衡,请各位大哥大姐指点,谢谢!
还有那些铺地的过孔是随便打吗?还是说有什么规则?

网友A:
5V-3.3v 电流有多少啊?
你实际测试过电流吗?发热情况如何?
烤干电解质 这个你多虑了
你的十字接地细了点
IC散热焊盘可以搞大点, 打孔到反面 别在焊盘上打,

网友B:
这种板没必要敷铜,顶层就用完整铜皮给2脚当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3.3v 电流有多少啊?
你实际测试过电流吗?发热情况如何?
烤干电解质 这个你多虑了

首先感谢板主回复
电流没测过,但以前的板子上长时间工作时摸这个IC还比较热
我记得有人指出电解电容远离发热量较大的器件
嗯,地线这里没注意,要改进
谢谢!
那版主的意见还是平衡地布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没必要敷铜,顶层就用完整铜皮给2脚当散热吧……

哦,谢谢!另外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不用敷铜?我看很多工业用的板都没敷的
我只知道如果有高压时,最好不要敷铜

网友C:
GND被割得奇形怪状,
连接J1,J2的GND没必要拉出一根线来,直接铺成铜就好了,你这十字连接的线太细了。
两层浪费,一层板就足够,IC的4脚做个大铜皮散热即可。
闲得没事干,给你画了个草图,两根线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被割得奇形怪状,
连接J1,J2的GND没必要拉出一根线来,直接铺成铜就好了,你这十字连接的线太细了。
两 ...

嗯,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