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26):
上图为我们画的线路,STM32输出的数据到11Pin,有数据,
但是14Pin没有输出。
量测发现6Pin的电压为正,大概为5V。
IC更换3个了,其他的都检查了没有问题。
求解~~
比较急,在线等中……

网友A:
楼主你去好好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那几个电容有你画的这么小的么??简直乱做啊!

网友B:
照着手册接就不会有错

网友C:
电容好像最小也要0.1uF,1uF最佳

楼主:
现在我已经都改为1uF,但是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D:
1:检查电源是否符合要求
2:更换0.1uf电容
3:示波器看输入输出波形
4:确保GPS 发出有数据
5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GPS模块输出的电平是不需要用232来转换的,直接串个电阻和CPU连即可.这个你要看清楚

网友E:
按手册上的电路做出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已经都改为1uF,但是 结果还是一样……

手册上给的是1uF的么????????

楼主:
确认了。片子有问题,买的片子本来就是坏的,有的片子能用,有的不能用……
悲催……

网友F:
这个232是不是来至深圳华强北呢?

网友G:
max232,市面上太多的水货,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代理商。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问题上,太不划算了

网友H:
原来芯片也有假的啊!!

网友I:
前段时间说美国战斗机上的芯片有的从华强北买的,结果发现是拆机的,打磨过的,假的。想想你这个MAX232也很正常。我有一次买过几个管子,拿回来一测量,所有的管子3个脚全部短路。

网友J:
MAX232国产几毛钱的一般都不好用,有的是某一路不好:'(

楼主:
悲催的一塌糊涂,能找的可能都找了,就是不行,……
哎 ,我们买的是进口的,但是零售商给的不是,IC又给调换的。
检验一遍都可以用了……

网友K:
果断买进口的

网友L:
国产真这么差劲???
唉,悲哉,我大中华 国货!!!!

网友M:
建议 不要用MAX3232 假货太多真假难分,,   用 SP3232, ICL3232 假货少一点

网友N:
电容 芯片

网友E:
max232一定要买原装进口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