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音频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无正文)

网友A:
就CD4051本身使用来说,无此考虑。需要注意的是其导通阻抗(Ron)。

网友B:
一般来说,不需要的
不过建议你还是放着好了,不焊,调试的时候看情况,有需要就加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但需要增加一个放大器吗?

网友B:
4051是有导通电阻的,
如果信号衰减厉害,后端加级放大

网友C:
说穿了就是考察是否允许直流分量存在以及动态范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