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l99se

楼主(2013-03-26):
各位大侠:

          在protel里面怎样检查PCB的连通性和安全间距(我习惯把DRC关掉,待布完线再来检查),有没有通过一个命令来检查或其它办法,谢谢!!

网友A:
99木有命令行输入

楼主: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全部线都连好,安全间距够不够,总有个办法吧!

网友B:
干嘛关DRC,搞一大堆错误事后再来纠正?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就把你搞死,没见过这么干的。
俺布线从来不关DRC,做到快完工的时候再做一次DRC,在少量的错误下,逐个解决,再次DRC,直到错误为0止。
至于线宽、线距是不是够,那是动工之前就应该设置、清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明白够不够,软件才能告诉你什么地方不够或者跟设置的值有误。

网友C:
楼上,平时开着DRC,有很多事情你是做不了的。

网友D:
只是关掉DRC错误提示,对规则没有任何影响啊?!
布完后在DRC一次就知道那些不符合规则,这些违规点是否需要修正。

楼主:
谢谢各位! 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在protel里怎样把每一层转成PDF文档。

网友E:
装一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吧。。。
里面有设置打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