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指针问题

楼主(2013-03-26):
请问各位:
uchar add_cyc_timer(uchar i, FUNCALLBACK *zune);

void check_empty(void)
………………
g_empty_check_timer = add_cyc_timer(10, check_empty);

请问:check_empty是void型,怎么返回参数给函数add_cyc_timer??
      还有,运行add_cyc_timer是否先执行check_empty函数的内容??

网友A:
楼主对参数的使用还没搞清楚吧,
作为参数传递的函数指针要在函数体里面使用才会执行。
也就是如果你没在add_cyc_timer里面没有使用zune,check_empty就不会执行。

网友B:
是指函数指针传递进去

网友C:
C基本功不足嘞

网友D:
还得多看点C方面的书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