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IC工作电压时如何得到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26):
首先会有一个开启电压   这个需要自己设计一下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A:
作用就是给电源芯片提供一个工作电压   当芯片开始工作后   这个电压会自动切断

网友B:
电源IC工作电压低,一般的工作电压为3.0~3.6V。有一些工作电压更低,如2.0、2.5、2.7V 等;也有一些    工作电压为5V,还有少数12V 或28V 的特殊用途的电压源。可以设计得到

网友C:
这其实也是个比较 "难受" 的设计问题.
我看好多开关电源都特别设计了一个启动电路, 直接从 300V 通过电阻分压, 降一个十几V 的工作电压. 功率损耗且不说, 这个启动电路的可靠性也是弱点.
还有更复杂些的, 单独设计了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来提供.
楼主可以去网上找些开关电源图片, 研究研究.

网友D:
它自己一激动;就开启了…………哈哈!

网友E:
电源IC的工作电压的,一般控制端跟输入端是相关的,这个加个电阻的缓冲下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F:
设计一个启动电压   用于控制芯片的启动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G:
菜鸟飘过。

楼主:
追问:
电源IC的启动电压是从变压器绕组出来的,一上电IC没工作变压器会有电压出来吗?想不明白。

网友C:
这种功率开关集成在电源IC内的微型电源,启动电源都是直接从功率开关的输出脚上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