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11仿真问题

楼主(2013-03-26):
用multisim11仿如下电路图

想要得到一个高压脉冲波形,输出的结果一直不对,这个电路是别人的**中的,没有参数,怎么调都不对,求解决。。。

楼主:
木有人回复,分都给不出去。。。

网友A:
我来回复,呵呵

网友B:
你把R1与R2的值反过看看!然后看C1电电压曲线!

网友C:
我来挣三分

网友D:
同意四楼,楼主的电阻参数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E:
电阻搞得不正  赞成四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1与R2的值反过看看!然后看C1电电压曲线!

谢谢!已经解决了,主要的原因是仿真环境的设置问题。

网友F(2013-11-29):
换13吧,更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