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PWM模块的CC子模块中,有几个寄存器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3-03-26):
1、SHDWBFULL和SHDWAFULL
说明中说的是阴影寄存器的FIFO未满标志,阴影寄存器在32位写置位,16位对CMPA/CMPB写,也置位。
在计数器比较子模块的结构框图中,也没有标示出FIFO与CMPA/CMPB阴影寄存器的关系啊?
这样设计究竟是为什么?   如何来使用它?

楼主:
2、CMPAM
Counter-compare A mirror Register   这种镜像寄存器与阴影寄存器、工作寄存器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来使用的

网友A:
楼主只记着这个影子寄存器,只是设置使用它时,将它的值装入CPMA(CMPB)中,并且,写入CMPA(CMPB)时,实际是对它写入的。

如果设置为不使用它,写入CMPA(CMPB)时,将直接写入。

网友B:
这两个标志位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判断CMPA和CMPB阴影寄存器的值是否被overwrite,因为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最常用的是改变比较寄存器的值,然后将这个改变后的值写入阴影寄存器,在相关事件到达的时候装载的active 寄存器中。这两个标志位就提供这样一种功能,当更新速度更快,即用户程序改变CMP寄存器的值过快,之前的寄存器的值还没装载,这时候用户可以查询这个标志位,看之前的数据是否被装载,来决定是否要用最新的数据覆盖之前的数据。像周期寄存器其实比较少改动,所以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镜子寄存器可以理解为跟active寄存器一样,都有阴影功能, 但是它提供另外的功能是,TBPRDHR and TBPRD 能够作为一个32bit的值进行写入,只能通过镜像地址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