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无法调试

楼主(2013-03-26):
为什么我在win7系统下无法调试程序,每次点击“Debug”后就会出现对话框“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楼主:
跪求各路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这个现象明显是硬件没有连接好或者驱动不正常所致。

你用“parallel port ” ?你用的什么JTAG?用并口的话,需要安装个“port talk“的驱动才行。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相关的设置在debug选项中

网友C:
你选择的是什么仿真?

网友C:
检测一下驱动 是不是识别这个口了

网友D:
看看软件设置是否弄好

网友E:
驱动装好,debug设置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