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69 的XRS 周期复位

楼主(2013-03-26):
请问,F28069 的XRS 周期复位是由什么引起的?

楼主:
周期时间大约为13.8ms左右,可以确认的是:1、不是外围复位电路引起的XRS复位;2、芯片的供电电源很稳定,应该也不是供电电压引起的。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该如何定位找到该故障?

网友A:
XRS:
Device Reset (in) and Watchdog Reset (out).

网友B(2014-07-05):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和您交流
我的Q:835016072

网友C:
楼主有必要介绍下芯片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是内部Boot不停的复位,导致XRS输出了复位信号。

网友D:
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硬件问题造成的,查一下线路。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内部的复位保护电路在起作用了呢?.

网友F(2015-02-18):
引用 楼主:
周期时间大约为13.8ms左右,可以确认的是:1、不是外围复位电路引起的XRS复位;2、芯片的供电电源很稳定,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G:
看看原理图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H:
设计有没有缺陷呢?

网友I:
周期复位 最大的可能是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