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射频信号时的一个现象,请指教。

楼主(2013-03-26):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既然楼主拿掉了探针,怎么知道波形异常呢??看起来像是天线匹配问题,把接收机靠近发射机,看能不能收到。

楼主:
已经靠的最近了,示波器探针对电路的影响有哪些呀?探头应该是高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靠的最近了,示波器探针对电路的影响有哪些呀?探头应该是高阻的吧。 ...

那是低频信号下表现为高阻,高频下有电容,还有地线可以当天线来用。接收机如果有RSSI指示的,读RSSI,手里有高频信号源的,拆开天线,单独测接收机的灵敏度。

楼主:
只有一台示波器。

楼主: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调试呢?探针对电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