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转换结果读取问题

楼主(2013-03-26):
看了DSP28335的模数转换部分的介绍,AD转换的12位结果可以是左对齐或者右对齐,如何确定结果寄存器中的数字量是左对齐的还是右对齐的呢?

网友A:
Adc.Regs.ADCRESULTS>>4。就可以实现左对齐..

网友B:
可以自己配置的吧

网友C:
问一下关于这些单独的AD采集IC的,使用的时候,是怎样配置的,读取数据的时候又是怎样操作的呢?

网友C:
即怎样在我需要的时候就读取到AD采集后的数据的?

网友D:
是啊,单独的AD采集IC的我也没用过的,我也很想知道我的MCu怎样跟AD采集IC之间协调工作的

网友E:
其实内置的AD不大好用呀

网友E: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再做个模块用

网友F(2015-01-05):
默认是左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