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红外接收头1838 可以输出常态低电平么

楼主(2013-03-26):
请问脉冲型的1838红外一体接收头 能做通过什么办法 让他在被黑色吸收时,输出常态高电平。而被发射时,输出的是常态的低电平?用他来做循迹小车的用 能不能实现?

网友A: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内含信号放大和解调电路,输出的是基带信号,楼主的需求不需要也无法在一体化接收头上实现,应该使用普通的红外光敏管配合放大电路实现。

网友B:
可以变通使用,发射加38KHz调制。
由于内部有AGC电路,没有输入时,偶尔会有低脉冲输出的。
MCU需要过滤处理一下。
这么做,似乎不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内含信号放大和解调电路,输出的是基带信号,楼主的需求不需要也无法在一体化接收头上实现 ...

原来是这样 谢谢! 还是换成对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内含信号放大和解调电路,输出的是基带信号,楼主的需求不需要也无法在一体化接收头上实现 ...

谢谢 原来是这样  还是换成对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变通使用,发射加38KHz调制。
由于内部有AGC电路,没有输入时,偶尔会有低脉冲输出的。
MCU需要过滤处 ...

我现在就是从MCU中把没有的那段波形给过滤掉了。。。可以实现了,,但是确实像你说的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