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贴片LED微亮

楼主(2013-03-26):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侠们,我的电路板通电后,该亮的贴片LED灯会亮,不该亮的LED会微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查电路啊,电流串入
LED 控制脚 上拉 下拉 电阻 或者查软件IO口的配置
LED 的电源和IO电源要一致
比如 LED 电源5V 受控于3.3V单片机 当IO为高的时候,LED 微亮
自己查查吧.

网友B:
用示波器看,微亮可能由弱上/下拉电阻或者震荡引起。

网友C:
测相关LED的驱动电位,看是否存在不受控输出或者过强的偏置。

网友D:
是漏电流引起的,或者说楼主用的LED性能太好造成;P
现在性能好的LED,很微弱的电流(10uA多吧)就能导致LED发出微弱的光了,而这个漏电流,可能是上拉电阻造成,也可能是驱动口的漏电流

网友E:
贴图上来吧

网友F:
会不会是由感应电引起的??

网友G:
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H:
无图无真相!;P

网友I:
检查下pcb有没有短路的电阻是否用的是对的。LED方向。

网友:
漏电流吧  或是有什么振荡的地方 检波了

网友J:
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K:
外面是5V串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然后接3.3V的MCU造成的吧?
不亮时,要保证灯左右两端的电压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外面是5V串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然后接3.3V的MCU造成的吧?
不亮时,要保证灯左右两端的电压相等。 ...

这位大哥才是有经验啊!一开始我也是这么分析的!被你差点就猜对了!不过我的二极管负极接的的是LM393的输出端和MCU的IO口,MCU是取信号的!二极管正极接的是5V,393的VCC接的是5V,IN-接2.5V,IN+接5V,但393的OUT端的电压是3.49V,这就导致了微亮,但至于393的输出为什么是3.49V而不是接近5V,还没有找到原因!还望大侠帮忙猜想一下!我的QQ704105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