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恒流源---1.3k

楼主(2013-03-26):
1.3k正弦波输入,得到10到100ma的恒流源。

信号输入

信号输出

ADJ_R1 OPA_OUT1之间接变化电阻。
这个电路有问题,请老师 来指正。

使用运放搭建交流恒流源。100ma一下。双电源。

网友A:
别超过最大允许的负载电阻,大约是60几欧姆。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接,原因是 后一级是4个并联运放

网友A:
直接并联?最好别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