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会自动添加全局时钟缓冲么?

楼主(2013-03-26):
(无正文)

楼主:
前几天看的那个flash挂在MB控制器上的。
我研究了几天,是不是不需要知道信号线(flash的地址线,数据线,使能线)这些的具体地址。而是用软件里面自带的API这些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A:
跟 api 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 api 无关

那寄存器地址不知道,API无关,那应该怎么操作呢?哥们你指导我一下吧!谢谢你了。

网友B:
好像会呢。你写个代码查看下技术电路图。。

网友C:
如果能被识别的会直接添加BUFG,如果不能识别的需要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