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高手,FAT16系统如何实现

楼主(2013-03-26):
我用单片机模拟一个U盘,枚举什么的都通过了,插上提示出现盘符,基础地址通信也没有问题,提示格式化,但点确认后提示格式化失败。我工程中没有FAT16,想要正常存取,该实现些什么?

网友A:
U盘自己不需要实现FAT,PC端会进行格式化,格式化失败说明你还没有实现完整U盘所需命令。

网友B:
只要按U盘格式化的数据按顺序写入的Flash里就Ok了
不需要你实现FAT表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