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3-03-26):
1、        已知:a=2,b=3,x=3.9,y=2.3(a,b整型,x,y浮点),计算算术表达式(float)(a+b)/2+(int)x%(int)y的值。试编程上机验证。
提示编程要点:
(1)先判断结果值类型,可设置一个此类型的变量用于记录表达式结果,本例用r存放结果;
(2)程序先给几个条件变量赋初值,然后将表达式赋值给变量r;
(3)最后打印变量r的值就是表达式的值。
您分析的表达式结果:                                。

2、        已知:a=7,x=2.5,y=4.7(a整型,x,y浮点),计算算术表达式x+a%3*(int)(x+y)%2/4的值。试编程上机验证。
您分析的表达式结果:                                。

3、        已知:a=12,n=5(a,n整型),计算下面表达式运算后a的值。试编程上机验证。
(1)a+=a  (2)a-=2  (3)a*=2+3  (4)a/=a+a  (5)a%=(n%=2)  (6)a+=a-=a*=a
您分析的表达式结果:(1)      (2)       (3)      (4)       (5)       (6)      。

4、        分析下面程序结果,并上机验证。
main()
{
  int i,j,m,n;
  i=8;  j=10;
  m=++i;
  n=j++;
  printf("i=%d, j=%d, m=%d, i=%d\n",i,j,m,n);
}
您分析的表达式结果:                                。

网友A:
这是C语言作业题吧?楼主还是尽量自己完成哦

网友B:
版主说的对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