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eclipse中怎么建立一个makefile??

楼主(2013-03-26):
我建立了一个makefile  用的 鼠标右键-—>new--->file-->然后文件名取名makefile 这样建立makefile对吗
我make了一下 上面提示这个并且工程名称上有红叉,应该也是提示makefile之类的问题 请问一下是不是我工程类型建错了 是不是有什么专门makefile类型的

楼主: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勒个去 这货的交叉编译工具是arm-elf-gcc  半天又没了

请问谁知道可以用arm-linux-gcc吗

网友A:
你写的makefile有问题吧。arm-linux-gcc是要装的吧,以前我都是用yagato,现在好像停止开发了.

网友B:
yagarto 一直在更新。

网友C:
当然可以用arm-linux-gcc ,在编译选项里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makefile也不需要编写,eclipse会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garto 一直在更新。

我装了这个东西  怎么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用arm-linux-gcc ,在编译选项里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makefile也不需要编写,eclipse会自动生成. ...

嗯 有道理 但是自己写心里舒坦  怎么配置呀 我那装了那个yagar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makefile有问题吧。arm-linux-gcc是要装的吧,以前我都是用yagato,现在好像停止开发了. ...

我装了 是不是还要设置?、

网友B:
你还是在linux环境中开发linux程序吧,那样会简单很多。

网友C:
看看这个帖子,我好像上传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372366-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agarto 一直在更新。

没有把。

网站上已经说任务结束了啊。
而且GCC-4.7.2也是去年10月份的。

网友B:
4.7.2 已经是可用的最新的 gcc 了,4.8.0 才发布了几天,还没有任何工具链提供商推出对应的工具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帖子,我好像上传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372366-1-1.html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