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39VF3201无法读写

楼主(2013-03-26):
(无正文)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原理图怎么传?

楼主:
下面是读ID程序
DWORD Check_SST_39VF320X(void)
{
    WORD Vendor_ID;
    WORD Device_ID;
    DWORD  ReturnStatus;

//  Issue Software ID Entry command to SST39VF320X
    *(WORD *) (BaseAddrs + 0x5555 * AddrsShift) = 0x00AA;  // 1st write data 0x00AA to device addr 5555H
    *(WORD *) (BaseAddrs + 0x2AAA * AddrsShift) = 0x0055;  // 2nd write data 0x0055 to device addr 2AAAH
    *(WORD *) (BaseAddrs + 0x5555 * AddrsShift) = 0x0090;  // 3rd write data 0x0090 to device addr 5555H
    Delay_150_Nano_Seconds();                              // delay Tida (max. 150ns) for SST39VF320X

    Vendor_ID  = *(WORD *) (BaseAddrs + 0);                // read vendor ID
    Device_ID  = *(WORD *) (BaseAddrs + 1 * AddrsShift);   // read device ID

    ReturnStatus = Vendor_ID * 65536 + Device_ID;

// Issue Software ID Exit command to put SST39VF320X into normal read mode.
    *(WORD *) (BaseAddrs + 0x5555 * AddrsShift) = 0x00AA;  // 1st write data 0x00AA to device addr 5555H
    *(WORD *) (BaseAddrs + 0x2AAA * AddrsShift) = 0x0055;  // 2nd write data 0x0055 to device addr 2AAAH
    *(WORD *) (BaseAddrs + 0x5555 * AddrsShift) = 0x00F0;  // 3rd write data 0x00F0 to device addr 5555H
    Delay_150_Nano_Seconds();                              // then delay Tida (max. 150ns) for SST39VF320X

    return ReturnStatus;
}

楼主:
貌似芯片不工作?

楼主:
有个现象是数据总线上写什么返回什么!

楼主:
哪位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找个编程器,
看看能否读写,先确定芯片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编程器,
看看能否读写,先确定芯片是好的

芯片是好的,试过了!

网友B:
从现象看,芯片没有驱动总线,重点可以测下控制信号的 cs和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现象看,芯片没有驱动总线,重点可以测下控制信号的 cs和rd

所有的信号全部量过了,包括地址线和数据线,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个现象特别奇怪!就是读不出来。

网友C:
先测基本的,如电源、复位信号,然后测片选、读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基本的,如电源、复位信号,然后测片选、读写信号

所有信号都测过,哎,就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