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如何确定反激变压器的尺寸

楼主(2013-03-26):
在反激变压器设计时,看了很多资料都是通过AP=AW*AE法来计算,有些是根据经验,把我都搞晕了。想请教一下,大家在知道功率时,是如何选变压器的。

楼主:
晕哦,怎么没有人可以指点我下呢!!!!

网友A:
总算传上去了,你自己下载下来看一下吧

楼主:
非常感谢,辛苦了,我现在就下载。

网友B:
看看楼上的资料

网友C:
zuo du做多了就自然知道个大概了。一般还是用AP法。

楼主:
  下载了,资料里也是凭经验来确定变压器尺寸,除了这方面,其它参数倒是写的很详细。楼上要是说一般用AP法,跟我的意见相符。

网友D:
2楼得资料不错

网友E(2013-07-17):
资料不错!可以参考一下